射频工程师的转型与发展

楼主(2021-07-13):
1. 传统微波工程师使用的是分立器件为基础搭建射频系统,也即做板级设计(相对于IC而言)。未来射频系统(例如30 GHz以下)的趋势是在普通的商用射频系统中,一块PCB板子上的射频器件有天线,T/R switch,PA以及SoC(包括LNA,mixer,PA driver等射频模块以及PLL,Baseband等数字/模拟模块)。天线,T/R switch和PA很难集成到一块芯片上,所以会和SoC分开。
大概在21世纪初,由Asad Abidi为首的学界一干人等开始研究CMOS RF,从而RFIC开始在业界流行,导致RF系统向IC方向倾斜。这波潮流至今基本已经到了饱和,即板级射频工程师的职位应该不会再减少(因为天线,T/R switch很难被集成到片上)。所以做传统射频工程师在未来的前景估计也不会比今天的待遇更差。

网友:
作者:李一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25536/answer/2904557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传统板级射频工程师:如前所述,前景不会很差。传统射频工程师由于做板级系统,会对系统级设计比较熟悉,将来有希望转射频系统工程师(就是给每个模块定指标)(2)PA(功率放大器)工程师:PA比较特殊,目前业界想做CMOS PA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题主想做电路但又不想放弃熟悉传统射频流程的优势,可以考虑做PA,因为PA比较特殊会涉及到很多接近板级设计的内容(比如如何做阻抗匹配使输出功率最大),而且PA-天线共同设计也是很重要的课题。(3)微波设计:在CMOS尚未占领的微波领域,仍然是在用传统微波的方法在做设计,例如汽车雷达。这些领域不像手机里的射频系统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也很需要人才。2.从器件/天线转RFIC,如果能把Pozar和Razavi那两本书真的弄通对于一个研究生毕业来说真的是完全足够了。目前做RFIC的有两种视角,一个是像Razavi,Abidi这样把RF电路当作高速模拟电路来处理,对于阻抗匹配,传输线,S-参数等等不去考虑。另一个学派则是从传统微波入手,把RFIC看成集成在片上的分立器件。其实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只有真正融会贯通了才能是一个合格的射频工程师。所以如果能在毕业前把Pozar的《微波工程》和Razavi的《射频微电子》(最好是第二版)能融会贯通你就比全国80%以上的做RF的硕士生要强了。除了看书以外,还可以实际去设计一些电路,走一遍流程(用Cadence Composer做电路设计/SpectreRF做电路仿真/Virtuoso做layout/Calibre PEX做寄生参数提取并做后仿)。真的做几个电路后,你和业内人士的差距或许就仅仅是流片/测试的经验了

网友:
是的,射频工程师的薪资比电子领域其他工程师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