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类型的PCB,拼板一般怎么做?

楼主(2021-07-13):
模组类型的PCB,板子就类似一个方块,长方形或者正方形,板子周围是一圈孔,拼板一般怎么做?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你想问的吗?对于不规则板框中的机械一层中的线,不用Vcut刀割板,而是直接挖空不要的部分,而邮票孔钻孔。

网友:
    给个网址你参考下,里面有讲邮票孔拼板。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616_1.html

网友:
    邮票孔拼版,这类活可以交给板厂,只要告诉板厂拼几拼就好了。祥达丰PCB-王工18710133736

楼主(2025-09-17):
    模组类型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