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都有哪些电子元器件厂商能够实现进口替代?

楼主(2021-07-13):
国内都有哪些电子元器件厂商能够实现进口替代,通过替代芯片实现国内经济飞速发展?

网友:
DCDC隔离电源:国内厂家早些年可能TI的用的多一些,近年来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趋势越来越大。中低压DCDC隔离电源可以用源特的方案(芯片+变压器+外围器件)来P2P,源特效率可达85%~90%,与TI的95%有差距但不大,而且源特的变压器是带隔离的,如果精度上有需要,只需末端接一个LDO就可以实现1%精度。源特可以直接布到板子上也可以做成与传统电源模块P2P的直插式小板,非常方便。MCU:目前世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ST的,国内有中科芯(32位)可以P2P替ST,只需修改几个不兼容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