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导出的问题

楼主(2021-07-13):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 ,导出时这些为什么勾不上

网友A:
    没设置好吧!这是灰色肯定够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好吧!这是灰色肯定够不上啊!

怎么才能让它勾上呢

网友B:
    因为你是封装界面,下级只有这两个。其他的要在PCB界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是封装界面,下级只有这两个。其他的要在PCB界面输出

谢谢,但是我之前看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之前看是可以输出的

    另外,您这个封装下面也没有这些信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