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拉伸板子

楼主(2021-07-13):
allegro怎样拉伸板子线路?比如下图cable线,从中间部位拉长,两头线路过孔器件随着变化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中间部拉长,两头路过对吗?

网友(点评):
两头线路不变,板子中间拉长

网友:
    怎么样拉伸????

网友:
    软件自带应该没有这样的功能,这个需要用skill插件实现。也可以将outline、shape和走线cut断,然后将断开的一头按坐标移动好距离,然后再将outline、shape和走线重新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还能拉伸?只能cut线重新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