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的两种应用形式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1-07-13):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电流探头类型是磁芯电流探头,或夹合式电流探头。这是一种间接电流检测技术,探头夹住带待测导线,以实现非接触性电流测量。探头的输出端会产生与测量的电流振幅成正比的电压信号。从而实现无创测定或隔离测量,过程中探头不会与待测设备进行电气连接。
       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
       A、电容测试时使用的导线应选用横截面面积05mm2(AWG20)以上的导线。
       B、将待测电容连接上导线时要将电容移动至基板的锡面侧,利用A和B方法测定,此外,尽可能的将导线缩短。
       电流探头有两种形式,一种特定的探头类型,称为分芯探头。这类探头的线圈放在“U”形芯上,“U”形芯带有一铁氧体滑块,滑块盖住“U”形顶部。这类探头的优点在于,铁氧体滑块可以收缩,使得探头能够方便地卡到测量电流的导线上。在测量完成时,滑块可以收缩,探头可以移到其它导线上。另外一种电流探头是实芯电流转换器。这些电流转换器完全绕在被测导线上。结果,必须断开被测导线,把导线穿过转换器,然后重新把导线连接到电路上,才能安装这些转换器。实芯探头的主要优势是它们体积非常小,提供了非常快的频响,可以测量快速、低幅度电流脉冲和AC信号。到目前为止,分芯电流探头是常用的探头类型,其分为AC型和AC/DC型。
       电流探头虽然没有示波器的电压探头那么常见,但是它的作用是其他探头无法代替的。它能够在不破坏导线的情况下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当电流探头与电压探头配合使用时能够测试功率、相位等数据。这对于测试测量系统来说非常的有用。

网友:
    电流探头有两种形式,一种特定的探头类型,称为分芯探头。这类探头的线圈放在“U”形芯上,“U”形芯带有一铁氧体滑块,滑块盖住“U”形顶部。这类探头的优点在于,铁氧体滑块可以收缩,使得探头能够方便地卡到测量电流的导线上。在测量完成时,滑块可以收缩,探头可以移到其它导线上。另外一种电流探头是实芯电流转换器。这些电流转换器完全绕在被测导线上。结果,必须断开被测导线,把导线穿过转换器,然后重新把导线连接到电路上,才能安装这些转换器。实芯探头的主要优势是它们体积非常小,提供了非常快的频响,可以测量快速、低幅度电流脉冲和AC信号。到目前为止,分芯电流探头是常用的探头类型,其分为AC型和AC/DC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