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Nginx 负载均衡

楼主(2021-07-14):
在下使用Nginx作为WebAPI的反向代理,配置了负载均衡。正常的API可以实现负载均衡,但是配置的WebSocket中访问不到对应的地址

配置成这样就没问题 但是没有负载均衡了
还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看到最下面我才知道这是问题,扎心了

网友: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吧 upstream default {} 把default 名字改成其他的。 猜测可能是其他的upstream 也使用了default 名字吧。 或者再可以看看log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