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字符串怎么实现换行???

楼主(2021-07-14):
我想在一个textbox里面输出一个字符串,像这样
姓名:aaa
年龄:333
......

整个输出是一个字符串,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在字符串中每一行的末尾加入换行符,我试过 \r\n 都不行,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呢,谢谢

网友:
str = ['name',char(13,10)','sex']
这个是使用回车的asc码来做,在字符串连接时候比较有效,注意如果写成char(13,10)的形式,就要加上转置 ’ 哦,不然会报错,或者单独写成 char(13), char(10)

网友:
{‘姓名:aaa’;‘年龄:333’}

网友:
可以用disp(sprintf(...))组合,就可以读出换行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