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秒激光切割机在电路板应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1-07-14):
皮秒激光切割机在电路板应用质量怎么样?

网友:
  皮秒激光切割机除了应用在电路板上,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材料:皮秒激光能以冲击钻探的方式完成孔的加工,并保证孔的均匀性。除了电路板,皮秒激光还可以对塑料薄膜、半导体、金属膜和蓝宝石等材料进行高质量钻孔

     最后,皮秒激光切割机的在电路板行业有这些特点:采用高性能绿光/紫光激光器,光束质量好,聚焦光斑小、功率分布均匀,能加工各种高复杂性的线路板、柔性线路板及软硬结合板。通过脉冲调低功率,可以进行PCB打二维码加工,实现切割打码一机两用。切缝质量好、变形小、外观平整、美观;

     皮秒激光切割机对于电路板的应用创新,是今后加工产业链的一项重要环节,它涵盖了之前激光加工设备的大部分功能,另一方面却又在各方面进行升级,是往后激光设备的“创时代”产物。

网友:
皮秒激光能以冲击钻探的方式完成孔的加工,并保证孔的均匀性。除了电路板,皮秒激光还可以对塑料薄膜、半导体、金属膜和蓝宝石等材料进行高质量钻孔

网友:
质量肯定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