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cut命令

楼主(2021-07-14):
Linux cut命令用于显示每行从开头算起 num1 到 num2 的文字。

语法
  • cut  [-bn] [file]
  • cut [-c] [file]
  • cut [-df] [file]

使用说明:

cut 命令从文件的每一行剪切字节、字符和字段并将这些字节、字符和字段写至标准输出。

如果不指定 File 参数,cut 命令将读取标准输入。必须指定 -b、-c 或 -f 标志之一。

参数:

  • -b :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分割。这些字节位置将忽略多字节字符边界,除非也指定了 -n 标志。
  • -c :以字符为单位进行分割。
  • -d :自定义分隔符,默认为制表符。
  • -f :与-d一起使用,指定显示哪个区域。
  • -n :取消分割多字节字符。仅和 -b 标志一起使用。如果字符的最后一个字节落在由 -b 标志的 List 参数指示的范围之内,该字符将被写出;否则,该字符将被排除

实例

当你执行who命令时,会输出类似如下的内容:

  • $ who
  • rocrocket :0           2009-01-08 11:07
  • rocrocket pts/0        2009-01-08 11:23 (:0.0)
  • rocrocket pts/1        2009-01-08 14:15 (:0.0)

如果我们想提取每一行的第3个字节,就这样:

  • $ who|cut -b 3
  • c
  • c

网友:
很好的Linux cut命令,正好需要做一下参考。

网友:
cut 命令从文件的每一行剪切字节、字符和字段并将这些字节、字符和字段写至标准输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