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14):
1.LDO和DCDC输入输出电容一般都有好几个并联,那么他们如何排布的,走线是先走大电容再小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2.电源走线是必须先走滤波或者储能电容再走芯片管脚?我看有文章说多层板最好在管脚出来就打孔然后再连电容,不知道哪个比较好?

网友:
    厂家里,murata对这类理论解释的最好,你去翻翻资料

网友:
    1. 我习惯小电容靠近DCDC, 说不上啥原因, 总觉得可以尽可能抑制高频干扰.
    2. 尽量先滤波再到引脚. 但是实际上密集的时候能把电容挤下就不错了. 电容尽量靠近管脚就好了, 至少<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