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时出现非法字符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14):
    网上查了下说是封装路径含非法字符,新建了一个封装库并复制了库,替换到新的路径下,不含中文等非法字符了,为啥导网表时还是报这个错误??

报错如下: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2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3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4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5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6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7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8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9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10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1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_ref_v01_130531\.

楼主:
    aml8726-m8_mbx+(pmu-aml1212-m8)这些都找不到哪里跑出来的,气人,怎么破,求大神指导

楼主:
    非法字符到底怎么去掉,不是说封装库吗?改了路径没软用。

网友:
    中英文输入法对比一下,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A:
    ORCAD()是不是也算非法字符

网友B:
    横杠下划线可以,括号是非法字符,CADENCE识别不了的,+号就不清楚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杠下划线可以,括号是非法字符,CADENCE识别不了的,+号就不清楚了,你可以试试

关键是怎么去掉这个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是不是也算非法字符

    是的是的,是非法字符

网友:
    另起保存原理图。,一页的找问题,在合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去掉这个非法字符

改名字,应该是封装名字中包含了非法字符,所以你改路径没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取个数字路劲或者字母啊,别加那么长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名字,应该是封装名字中包含了非法字符,所以你改路径没用

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