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DHTXX

楼主(2021-07-14):
系列区别

DHT11:

DHT21:

DHT22:

1.硬件概述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相连接。因此该产品具有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

2.引脚定义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

5.图形模块化
1.     初始化DHTXX引脚

2.     设置读取温度,读取温度的时间要大于2S。

3.     设置读取湿度,读取湿度的时间要大于2S。

6.范例代码

  • #define DHTXX_DQ P4_6
  • #define DHTXX_DQ_MODE {P4M1&=~0x404M0&=~0x40;}//P4_6双向IO口
  • #define DHTXX_STYPE DHT11       //通过宏定义修改DHTxx的器件类型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lib/twen_board.h"
  • #include "lib/oled.h"
  • #include "mylib/dhtxx.h"
  • #include "lib/delay.h"
  • void setup()
  • {
  •   twen_board_init();//天问51初始化
  •   oled_init();//OLED初始化
  •   dhtxx_init();//DHTXX初始化
  • }
  • void loop()
  • {
  •   oled_clear();//OLED清屏
  •   oled_show_num(64,3,(dhtxx_read_temp()));
  •   oled_display();//OLED更新显示
  •   delay(2000);
  • }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

复制代码

DHT22: DHT22.PDF (707.75 KB, 下载次数: 0) 2021-3-9 10:06 上传

网友:
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DHTXX,还蛮实用的,下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