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dmi的问题,

楼主(2021-07-14):
    如果hdmi需要打孔的话,对孔的内径尺寸有没有要求,必须是某个尺寸或者什么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走线事项吗

    过孔对于阻抗线来说,影响是除了导致阻抗不连续还有什么哪些,请论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10mil或者8mil的孔就行了,走线注意么就是一些常规的要求,阻抗控制、等长、过孔和防护器件焊盘反焊盘处理,还有防护器件靠近接口;过孔是一个阻抗不连续的点,还有就是布线时候过孔的STUB会造成反射

网友:
    打多大的孔取决于你的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