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消除DC-DC电源上风扇波纹的影响??

楼主(2021-07-14):
  做了个DC-DC降压电路,12V降5V 最大3.5A(TPS54331)
  需要风扇强制散热,直接接了一个5V的风扇上去,测试的时候发现风扇会有一个550HZ左右的波纹,直接把波纹干到了100mv。如下图所示:

------------------去掉风扇以后波纹入下图所示:  只有30mv,目前要带一个对波纹比较敏感的射频设备,100mv波纹和30mv波纹下EVM差距巨大,所以...有什么好办法消除风扇的波纹?

     搜了一些资料,在风扇输入端加电容加电感 LC电路等等都没啥效果...感觉 喵喵喵....
    测试使用1117 对5V稳压以后给5V风扇 效果也不明显... 还有啥好办法没??

楼主:
emmm... 感觉没人啊....忧郁.....
  在风扇输出端并联一个1500uf电容以后可以把波纹压带20mv以内,但是1500uf的 电解电容体积巨大没办法塞进去...
  10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压到40mv波纹、
  这个波纹是550hz左右的,使用22uf小电容滤波也不明显、
   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在风扇输入端加电容加电感 LC电路等等都没啥效果

楼主:
PCB板子上 经过风扇的GND是单独到电源负极的, VCC也是通过单独的滤波电容滤波的...按理说是支路,不应该在主路电源上产生如此大的波纹。这玩意应该叫做 电动机正常工作的 共模噪音? 应该是换向器换向时产生的。

楼主:
增加一颗1000uf 6.3V 钽电容 波纹小了不少 现在大概65mv  但是毛刺增多了....
emmm 没有大佬么...

楼主(2022-06-28):
   也没个人遇到这个问题么...翻了一堆都是水贴、
   使用磁珠+电容 已经顺利解决问题...
   吐槽一下还电子设计师的孵化器.... 一堆水贴...

网友:
    :Q:Q:Q:Q:Q: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