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转成Altium Designer

楼主(2021-07-15):
pads怎么转成altium Designer?

网友:
常采用的方法:.通过PADS layout工具将PCB文件导出为*.ASC(最好导出为POWERPCB5.0的*.ASC)文件,然后直接在Altium Designer中打开时选择PADS PCBwenjian(*.ASC)就可以了.

网友:
先将altium保存4.0格式的pcb 然后就可以用pads2005打开了 里面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想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