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个按键共享一个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源?

楼主(2021-07-15):
如何实现多个按键共享一个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源?

网友:
    中断引脚+普通引脚组合识别

网友:
    共用一个外部中断?,这个好像不能搞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区分这几个按键吧?

网友:
一个口接一个按键,然后在中断里用选择结构判断那个按键起效果,在让单片机给出相应的回应。

网友:
    Diode Logic - Wired AND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具体电路参数需要好好选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