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为什么会没添加零接地?

楼主(2021-07-15):
不用零接地,好象仿真不能成功

网友:
没有接地点仿真做不了的,假如电路中没有接地,随便找个地方接地就可以了,通过高阻接地也行。

网友:
直接在右侧工具条中点击地,或者点快捷键“g”,然后选择gnd,注意选地的符号是带 0 的

网友:
有的,在GND按钮中,是一个倒三角旁边一个圈的 ,如果搜不到,添加source。

网友:
    这个确实是需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