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导致回流焊时元件两端湿润力不平衡,导致“立碑”?

楼主(2021-07-15):
什么情况会导致回流焊时元件两端湿润力不平衡,导致“立碑”?

网友:
焊盘设计与布局不合理①元件的两边焊盘之一与地线相连接或有一侧焊盘面积过大,焊盘两端热容量不均匀;②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③大型器件QFP、BGA、散热器周围的小型片式元件焊盘两端会出现温度不均匀。

网友:
焊锡膏与焊锡膏印刷存在问题①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
②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一侧锡厚,拉力大,另一侧锡薄拉力小,致使元件一端被拉向一侧形成空焊,一端被拉起就形成立碑。

网友: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