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禁止双面焊”的必要性

楼主(2021-07-15):
1.PCBA禁止双面焊的规定
为提高焊接可靠性,QJ 3012和QJ 3117规定:印制电路板金属化孔焊接应采用单面焊,焊料从印制电路板的一侧连续流到另一侧,禁止双面焊。双面焊往往会掩盖金属化孔本身质量问题,造成孔内夹渣、气泡、虚焊等缺陷,对多层印制电路板影响尤为严重。
①焊接要求:焊料在多层PCBA金属化孔中的渗透应不小于孔深度的100%,如图1所示。

图1 焊接要求
②用单面焊接实施上述目标,焊接面的焊接质量要求如图2所示;此时PCBA元器件面的焊盘上焊锡铺展率达90%以上,引脚和孔壁呈现360°的润湿,严禁双面焊,如图3和图4所示。

图2 焊接面的焊接质量要求
图3 元器件面焊接优良

图4 元器件面可接受焊接270°
③波峰焊时允许元器件面金属化孔内壁、PCBA焊盘及通孔内焊料有不超过25%板厚的焊料凹缩,如图5所示。

图5 波峰焊时金属化孔焊接合格的垂直填充
通孔插装元器件的焊接质量判据分别如图6至图9所示。

图6 良好焊点,0°<θ≤30°
良好焊点:可焊区(焊盘和引脚)被润湿的焊锡覆盖,且焊锡表层内的引脚轮廓可辨认;无空洞或表面瑕疵;引脚和焊盘润湿良好;引脚固定;引脚周围焊锡100%填充。

图7 合格焊点,30°<θ≤40°

图8 可接受焊点,40°<θ≤55°

图9 通孔插装元器件金属化孔焊接引线和孔壁焊接面可接受焊接:270°,3/4
然而,通孔尺寸设计不当;PCB加工工艺控制不当,设备精度失控或通孔电镀不佳;元器件及PCB焊盘可焊性极差,如存在氧化、污染、焊端材料特性与焊料及助焊剂不匹配;助焊剂漏喷;波峰焊工艺参数设置不合理,如预热不足或过度、带速过快、波峰高度不足,以及波峰焊时支撑部位挡住焊接部位;等等。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焊料未能完全润湿元器件引脚、PCB通孔及元器件面焊盘,金属化孔透锡率不符合要求,如图10所示。

图10 金属化孔透锡率不符合要求案例
2.“禁止双面焊”的来源
QJ 3012和QJ 3117中规定:“印制电路板金属化孔焊接应采用单面焊,焊料从印制板的一侧连续流到另一侧,禁止双面焊”。QJ 3012和QJ 3117相续于1998年和1999年制定,而在这两个标准出台之前,1995年航空部已经制定了HB 7262.2《航空产品电装工艺 电子元器件的焊接》工艺规范。HB 7262.2《航空产品电装工艺 电子元器件的焊接》工艺规范规定如下。
①金属化孔双面印制电路板的焊接应符合图11所示的要求;采用单面焊接,使焊料在孔内充分润湿,并流向另一侧。

图11 金属化孔双面印制电路板焊接
②多层印制电路板的焊接应符合图12所示的要求。严禁双面焊接以防金属化孔内焊接不良。

图12 多层印制电路板的焊接
③为防止产生虚焊,严禁在印制电路板焊盘、金属化孔可焊性不符合QJ 201A及元器件引线可焊性不符合SJ 10669的情况下违章焊接。
④HB 7262.2与QJ 3012和QJ 3117中规定了“印制电路板金属化孔焊接应采用单面焊,焊料从印制电路板的一侧连续流到另一侧,禁止双面焊”,那么这些标准中规定的“焊料从一侧连续流到另一侧”中“一侧”和“另一侧”是什么含义呢?在不违背“禁止双面焊”的原则下是否允许焊料从元器件面流向焊接面呢?或者说只要保证焊接质量和避免对元器件的不良影响,不管从哪边进行单面焊接都是允许的呢?
QJ 165B—2014在第5.5.4.2.2条有明确规定:“焊料只能从焊接面通过金属化孔流向元器件面,焊料应100%润湿金属化孔,并覆盖焊接面的整个焊盘。”
⑤业界提出:“在保证一次透锡的情况下,使用尖形烙铁头对透过的焊锡进行重熔修复”,实际上这里所指的“对透过的焊锡进行重熔修复”就是“双面焊”的代名词。对焊点进行“重熔修复”,在工艺上属于返工返修,应按QJ 2940A进行。
这里需要明确:任何意义上的“重熔”都不利于焊接可靠性的提高;重熔会导致IMC厚度的增长,甚至达到50μm,焊点变脆,焊接强度下降,振动条件下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隐患;重熔IMC需要更高的温度,否则是不能去除IMC的。通孔出口处镀铜层最薄,重熔后焊盘易从此处断裂;随着Z轴的热膨胀,铜层发生形变,由于铅锡焊点的阻碍,焊盘发生脱离。PCB因玻璃纤维与环氧树脂因有水汽,受热后分层;多次焊接,焊盘易起翘,与基材分离。
3.“双面焊”的危害
①双面印制电路板,尤其是多层印制电路板要求单面焊接,禁止双面焊接的原因是为了防止金属化孔内出现焊接不良现象,如图13至图10-16所示。

图13 焊料渗透不合格点

图14 多层板插装金属化孔、中继孔孔壁隐患的金相分析照片

图15 焊料渗透不合格点甚至存在严重电气连接隐患

图16 双面焊接的后果
②焊料在多层PCB金属化孔中渗透不良的焊点缺陷,将有可能存在内层连接盘与元器件引线接触不良的隐患。以75%的渗透深度计算,焊点可能存在下述不可靠的结果。
●厚度为2mm的4~8层印制电路板:金属化孔中将可能有2层中的内层连接盘与元器件引线不能直接通过焊料连接,如图17(a)所示。
●厚度为2.2mm的10层以上印制电路板:金属化孔中将可能有3层中的内层连接盘与元器件引线不能直接通过焊料连接,如图17(b)所示。

图17 焊料在多层PCB金属化孔中渗透不良的焊点缺陷

网友:
双面焊往往会掩盖金属化孔本身质量问题,造成孔内夹渣、气泡、虚焊等缺陷,对多层印制电路板影响尤为严重。

网友:
焊面质量要求

网友:
严禁双面焊接以防金属化孔内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