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防焊与线路PAD 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1-07-15):
当防焊与线路PAD 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如何处理, I3 E8 r/ P# F* k

网友:
可将所有线路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用此层和防焊层计较多余的线路PAD 删除,接着将此层整体放大0.2mm(整体放大或缩小:Utilities-->Over/Under),最后将防焊层的吃锡条或块(大铜皮上的)拷贝过去即可。用此方法做防焊一定要与原始防焊仔细比较,以防多防焊或少防焊。

网友:
可以试一下2楼的方法

网友:
    这个感觉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