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adence PSpice仿真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1-07-15):
 1. 防反接电路(二极管)
  下图的防反接电路仅使用一个二极管,可用于低成本、小电流的场合。

  图1 最简单的防反接仿真电路

  图2 最简单的防反接电路仿真结果
  可以看出,因为二极管存在压降,输出电压VOUT略小于输入电压VIN。使用该防反接电路时必须考虑工作电流,如果工作电流较大,二极管选型时需确认的耐流值,并做好散热工作。
  2. 防反接电路(二极管+保险丝)

  图3 防反接仿真电路(二极管+保险丝)

  图4 防反接电路(二极管+保险丝)的仿真结果
  3. 防反接电路(整流桥)
  使用整流桥可以实现无论正接或者反接都能正常输出的功能。

  图5 防反接电路(整流桥)的仿真电路
  注意上图中V6的负端不能与VOUT的参考地共地。

  图6 防反接电路(整流桥)的仿真结果
  上图可以看出,当供电电压VIN为正时,VOUT的值略小于VIN,这是二极管的压降导致的。当VIN为负,VOUT的值保持不变。
  若图5中的V6的负端接地,虽然无法保证正接或反接都能正常输出,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防反接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5 防反接电路(整流桥)的仿真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共地)

  图6 防反接(整流桥)电路(输入与输出共地)的仿真结果
  上图可以看出,当供电电压VIN为负,VOUT输出为0V。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