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TVS产品特性来进行静电防护

楼主(2021-07-15):
除了防雷器件陶瓷气体放电管外,瞬态抑制二极管在电路防护方案中是另一个应用最多的电子保护器件,因为产品特性的原因,在很多手持产品中都会应用到TVS二极管来进行静电防护。究竟TVS二极管是如何进行ESD保护的呢?TVS管的特性又是怎样的呢?

静电放电(ESD)是指两个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感应而引起的两物体间静电电荷的转移。当静电能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击穿其间介质而进行放电的现象。因此,ESD保护无处不在,而ESD过压保护则成为各种电子设备设计的基本要求。

最新的无线手持产品大多数都配备了高速数据接口、高分辨率LCD屏幕和相机模块,甚至有些手机还具备接收电视节目的功能。虽然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但手机尺寸仍在持续变薄变小。众多功能汇聚在一个狭小空间内,同时主要集成电路很多采用较先进工艺制造,导致手机产品设计中的ESD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它可能会造成手机工作异常、死机,甚至会损伤手机。而这些问题必须在手机设计的最初阶段解决。

外部ESD保护电路包括压敏电阻、聚合物电阻、TVS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等。 其中TVS管以其卓越的钳位功能、极低的击穿电压,极小的封装,电气特性在生命周期内比较稳定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最显着的特点一是反应迅速,使瞬时脉冲在没有对线路或器件造成损伤之前就被有效地遏制,二是截止电压比较低,更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低电压回路环境。另外对TVS二极管设计的改进使其具有更低的漏电流和结电容,因而在处理高速率传导回路的静电冲击时有更理想的性能表现。

网友:
静电放电(ESD)是指两个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感应而引起的两物体间静电电荷的转移。

网友:
众多功能汇聚在一个狭小空间内,同时主要集成电路很多采用较先进工艺制造,导致手机产品设计中的ESD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网友:
TVS管以其卓越的钳位功能、极低的击穿电压,极小的封装,电气特性在生命周期内比较稳定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最显着的特点一是反应迅速,使瞬时脉冲在没有对线路或器件造成损伤之前就被有效地遏制,二是截止电压比较低,更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低电压回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