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进行PCB设计时, 怎样在任意两个层进行切换?

楼主(2021-07-15):
一般是在TOP和BOTTOM之间切换吧,但我现在想在TOP和GND之间切换,该怎样作呢?

网友:
    写代码或者自己写宏,定义为快捷键,可以实现

网友:
    快捷键 Z 1 Z 2 Z 3  ,

    Z +"层"可切换,   Z+" * “显示所有层。

网友:
    pcb decals是在layout里完成的,你在layout主界面tools项下有pcb decal editor选项,点击打开就进入了pcb footprints的编辑界面。

网友:
    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啊,双层板只有TOP,BOTTOM.。多层板才有GND层

网友:
    切换层就L1,L2,L3,L4这样,只显示哪个单层就Z1,Z2,Z3,Z4这样。

网友:
    一键换的话就F4切换,在设置里面,routing里面,设置一下起始层,然后就可以F4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