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什么情况下选择锡膏工艺?什么情况下选择红胶工艺?

楼主(2021-07-15):
PCBA什么情况下选择锡膏工艺?什么情况下选择红胶工艺?

网友:
单面或双面贴片无需过波峰焊的产品使用全锡膏工艺。单面贴片并且贴片面插件(未贴片面为插件焊接面)的产品贴片面使用锡膏工艺、插件面使用波峰焊。贴片面与插件焊接面在同一面时,贴片使用红胶工艺。

总结: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贴片面需要过波峰焊时,才做红胶工艺。

例外:有时锡膏工艺时也使用红胶。如某些排插坐单独使用锡膏焊接,回流时会有偏移,于是在底座或PCB预先点图胶水以帮助固定。

网友:
①波峰焊中防止元器件脱落(波峰焊工艺)。在使用波峰焊时,为防止印制板通过焊料槽时元器件掉落,而将元器件固定在印制板上。

②回流焊中防止另一面元器件脱落(双面回流焊工艺)。双面回流焊工艺中,为防止已焊好的那一面上大型器件因焊料受热熔化而脱落,要使有SMT贴片胶。

网友:
取决于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