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ic元器件

楼主(2021-07-15):
什么是ic元器件

网友:
IC:集成电路的简写。

在电子类产品上除了一般的电容电感和电阻,以及一些分立器件(二三极管之类)之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IC。

实际上IC只是将三极管或MOS管(现在常见的是CMOS工艺)通过不同的方式连接,从而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
只要是封装的半导体元器件,都可以叫做IC元器件,通常引脚太于三个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