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74ACT541DTR2G

楼主(2021-07-15):
有没有大师用过这个芯片的?我这边一上电,8路直接输出VCC,不管输入脚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这和手册上写的不符合,是我哪里没有接对吗?

网友:
是完全对照手册的吗

网友A:
检查信号 OE1 (1pin) 和 OE2 (19pin) 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信号 OE1 (1pin) 和 OE2 (19pin) 的电平

感谢回复,原因是MCU初次上电,没有带任何固件,GPIO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541的输出为高,烧录固件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