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的定义

楼主(2021-07-15):
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前景?

网友:
物联网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

时间已经到了2019年,物联网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了下一个风口,就像当初的房地产一样,人们最近几年耳熟能详的科技类词语都有哪些,包括数字化、区块链、人工智能(AI)、5G等,这些词语无一都与计算科学相关,而物联网,除了物联,还有背后的大数据、网络计算等技术的支持。
物联网的发展前景:
1. 区块链技术将与物联网融合

物联网应用想要普及大众,还是需要在跨越不同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前提下,与合作伙伴之间在交换有效数据,但是物联网安全漏洞在2017年初的时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想物联网应用能被人们所接受,安全与否显然成了一个关注点,而区块链正是一种高效、无法篡改的数据传输技术,它通过点对点的去中心化交易法则,可以搭建一个安全的数据传输网络,解决物联网应用在交互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应用的结合,可以使得企业在开发相关应用过程中更加胆大。

2. 人机交互

在物联网应用接入到人们生活中的过程中,需要面临的是更加多变的场景,即基于用户多变的需求进行即时的改变。就目前的物联网设备基本上都是以蓝牙和WiFi进行相互连接,以达到人机交互的目的,2018年制造将会更加重视人机交互,针对物联网应用进行硬件和软件的升级,以便达到用户即时多变的需求。
3. 便携式可穿戴设备的流行

目前智能手环、智能电话、蓝牙耳机、心率测量仪、VR眼镜等使得人们逐渐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来监测或者给予生活便利,其设备软件均支持数据交互、云端交互来实现强大的功能,你的用户习惯,身体数据,都会储存在云平台中。在2019年随着5G网络、云平台技术的逐渐运行,这种便携式可穿戴设备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乏的硬件。
4. 智能家居

目前上线的较为智能的家居有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音响等,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不能识别复杂的句子和手势等人类指令,技术还有待完善,还不能与人类进行交互,未来的智能家居类似于一个可思考的大脑,连接到你家中每一个设备,可以记录你一切的生活习惯,让你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与普通家居相比,智能家居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功能,兼备建筑、网络通信、信息家电、设备自动化,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互功能,甚至为各种能源费用节约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