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那些“孔”和“点”: 安装孔

楼主(2021-07-15):
今天来聊一下安装孔(Mounting Hole)。安装孔看似简单,但其实里面有不少门道。先来做个小测验,看看您能得几分:

如果使用M3的螺钉,在PCB上的安装孔封装该怎么画?

安装孔是否需要敷铜,是否需要接地?

有没有用过带过孔的安装孔,知道为什么要带过孔吗?

嗯,今天讨论的就是下图中的“孔”:

正文开始,我是分割线

安装孔每块PCB上都有,但却很少有相关的文档或设计规范。即使是大型的电子企业,一般也只会对Mark点(工艺部门)和测试点(QA/质量管控部门)提出规范。但对于工程师来说,任何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PCB的设计或质量问题,因此掌握安装孔的设计方法也非常重要。

安装孔设计首要原则

不要忘记摆放安装孔!!!

估计大家看到这里都笑了,没有安装孔板子怎么装配?这怎么可能忘记呢?

明确的告诉大家,非常有可能!比如结构工程师壳体还没设计完成,给不出准确的装配尺寸,勤劳的EE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先做起Layout,遇到板子比较小、线路特别密的情况,等Layout完成会忽然发现已经没有摆放安装孔的地方了...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安装孔不只是PCB装配到系统上,也有可能是其他部件装配到PCB上,比如散热器。小编在第一次设计主板时候就遇到过这种尴尬,在Layout一款AMD CPU的主板时,全部的精力都放在BGA芯片的各种扇出、线长匹配、阻抗匹配,差不多要完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款CPU是必须要装Heatsink的,然而我根本就没有考虑Heatsink安装孔的位置...

安装孔理论知识

研究安装孔前先了解一下螺钉套件:

紧固件通常由螺钉、螺母、平垫圈、锁紧垫圈组成。在PCB的装配中,有时用不到螺母和锁紧垫圈。

常有的安装孔有以下3种:

非支撑孔(Unsupported)

非支撑孔孔壁无镀层,上下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焊盘。非支撑孔不会连接地平面或其他网络,仅仅是为了安装、固定。因此在PCB上使用非支撑孔时,除了考虑孔的直径外,还需要摆放一个Keepout,为螺钉头留出空间。

典型的非支撑孔在AD里如下图所示,由一个Multilayer的Pad和一个Keepout画的圆组成。无须设置特殊的阻焊、助焊。

3D视图如下,孔壁没有镀层(铜皮)

支撑孔(Supported)

支撑孔孔壁有镀层,上下都有焊盘,通常与地平面相连,且通常以直连的方式,不使用热焊盘(thermal relief)。支撑孔不需要Keepout,但焊盘在每个层的直径可以不同。

典型的支撑孔在AD里如下图所示,仅由一个Multilayer的焊盘组成

该Pad的属性如下图,可以将内层Pad的直径设小一点,当然也可以和顶层、底层相同。由于需要接地,设置了阻焊,便于螺钉与铜皮充分接触。

支撑孔在3D中的效果如下图,注意孔壁的敷铜及Pad:

带过孔的支撑孔(Supported with Via)

这种安装孔和支撑孔类似,但是在安装孔上又添加了一组过孔,如下图所示:

添加过孔主要有两个原因:

螺钉拧入安装孔时可能会造成孔壁的铜皮剥落,添加过孔后可以保证螺钉头与地平面仍有充分的连接

拧螺钉的时候如果力矩过大,过孔可以给PCB提供额外的保护

安装孔上过孔的平均直径为0.5mm。

安装孔设计规范

现在来看下如果确定了螺钉的尺寸,如何来设计安装孔。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为紧配合安装及松配合安装。

先看下紧配合安装的ISO标准:

表中将安装孔是否敷铜的情况做了区分,上方为PTH的的场景、下方为NPTH的场景。对于PTH的场景,又细分了是否使用垫片的情况,Pan Head为直接用螺钉头固定,Flat Washer为使用垫片的情况。

以红色框中的数据为例,对于M3x0.5(直径3mm,螺距0.5mm)的螺钉,安装孔应该设计:

不使用垫片:孔径为3.1;焊盘直径6.1;摆放空间6.6

使用垫片:孔径为3.1;焊盘直径7.3;摆放空间7.8

绿色框中为NPTH的场景,可以看到同样的M3,孔径尺寸为3.1,摆放空间同样为7.8,但焊盘尺寸仅为1,小了很多,这是由于不需要紧密接触进行接地。

再看下送松配合安装的ISO标准:

可以看到,松配合安装下无论是孔径、焊盘直径还是摆放空间,都比紧配合安装要大。通常来说,松配合安装仅用于尺寸超过100mm的大板子。

通常情况下,小板都需要使用紧配合安装。

最后,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在设计中,还需要理论结合实际,才能做出高质量的板卡。希望小编的"惨痛经历"和"理论知识"可以帮助各位工程师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地进行各种“规范”的设计图片

网友:
    支撑孔孔壁有镀层,上下都有焊盘,通常与地平面相连,且通常以直连的方式,不使用热焊盘(thermal relief)。支撑孔不需要Keepout,但焊盘在每个层的直径可以不同。

网友:
    如果确定了螺钉的尺寸,如何来设计安装孔。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为紧配合安装及松配合安装。

网友:
    绿色框中为NPTH的场景,可以看到同样的M3,孔径尺寸为3.1,摆放空间同样为7.8,但焊盘尺寸仅为1,小了很多,这是由于不需要紧密接触进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