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大概是多少伏?

楼主(2021-07-15):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大概是多少伏?

网友:
    好像是3V吧,我记得!不是很确定

网友:
    常规的1V~2V

网友:
    不一样的噢。 我看过亿光的手册, 翠绿大约在3V. 但是普绿就是1.7 ~2.4了

网友A:
    3V左右。压降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左右。压降有差异。

是的 红色电压较低  1.8V左右  其他颜色相对较高  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