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源的滤波电路常常是大电容配合小电容滤波?

楼主(2021-07-15):
为何电源的滤波电路常常是大电容配合小电容滤波(比如220uF 电解电容配合0.1uF 贴片电容)?

网友:
    由于制作材料的不同,各种电容的等效参数也不同。

网友A: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和钽电容的谐振频率比较低,对低频噪声的滤波效果比较好;贴片电容谐振频率比较高,对高频噪声的滤波效果比较好。

网友:
    对于电源电路,由于整个PCB 板上的噪声都加到了它的上面,包括了低频噪声和高频噪声。要对电源噪声实现比较好的滤波效果,滤波电路必须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对噪声呈现低阻抗,单独用一种电容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必须采取大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并联贴片小电容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和钽电容的谐振频率比较低,对低频噪声的滤波效果比较好;贴片电容谐振频率比较高,对高 ...

    补充,大电容几百uf的电容还有起到维持电源稳定性的作用,防止电源异常跌落一起系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