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的orcad capture里accessories菜单下面没有tcl/tk utilitizs

楼主(2021-07-15):
    大佬们,
       17.2的的orcad capture里accessories菜单下面没有tcl/tk utilitizs,这个一般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加载上。

楼主:
    很大原因可能是active tcl 的配置问题。
尽管已经安装了active tcl,而且按照说明文档里的方法,可以验证安装成功,cadence可以识别。

    但是如果按照说明文档里加载菜单的Capmenu这个例子实际操作发现,程序首行语句是“Pacage require TCL8.6”,打开原理图加载tcl程序时下面会报错,“can‘t find package tcl8.6",这时候自己加的菜单无法显示。如果把这句注释掉,自定义添加的菜单就会出现。

尝试把active tcl安装目录下的tcl8.6文件夹拷贝到tclscripts文件夹下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