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子上有两个24V电源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7-15):
    由于板子比较大,电源不好走,在左下角有一个24V电源输入端,右上角有一个24V电源输入端,可以共用一个地么,需要注意什么呢?感谢解答

    注意有兩個 24V 電源!>_<!!!

网友A:
    你把2个24V的目的和电路中的关系先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个24V的目的和电路中的关系先说明白了

    右上角24V给右上角负载供电,左下角24V给除了右上角的负载供电。因为电源走到右上角走不过去,所以在右上角又加了一个电源

楼主:
    大神,一个板子有两个24V可以么,需要注意啥么,用把地分开么。迷茫中

网友:
    静电,分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上角24V给右上角负载供电,左下角24V给除了右上角的负载供电。因为电源走到右上角走不过去,所以在右上 ...

    实际上你的系统只需要1个24V,只是因为PCB走线布不下才采用2个电源接头,是吧?
    这种情况下:1.调整PCB,尽量还是采用1个24V接头,一般不存在走不了的线
                   2.PCB实在是走不了线,你这种方式要评估入口EMC及浪涌的影响,有模拟信号对信噪比也会有一定影响。
                     纯数字电路或实验板无所谓。PCB地接在一起最好,地PCB不接的话外部24V-连在一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的系统只需要1个24V,只是因为PCB走线布不下才采用2个电源接头,是吧?
    这种情况下:1.调整PCB,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