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寄存器介绍

楼主(2021-07-15):
ARM处理器共有37个寄存器。其中包括:31个通用寄存器,包括程序计数器(PC)在内。这些寄存器都是32位寄存器。以及6个32位状态寄存器。但目前只使用了其中12位。ARM处理器共有7种不同的处理器模式,在每一种处理器模式中有一组相应的寄存器组。任意时刻(也就是任意的处理器模式下),可见的寄存器包括15个通用寄存器(R0~R14)、一个或两个状态寄存器及程序计数器(PC)。在所有的寄存器中,有些是各模式共用的同一个物理寄存器;有一些寄存器是各模式自己拥有的独立的物理寄存器。表1列出了各处理器模式下可见的寄存器情况。

表1  各种处理器模式下的寄存器

用户模式

系统模式

特权模式

中止模式

未定义指令模式

外部中断模式

快速中断模式

R0

R0

R0

R0

R0

R0

R0

R1

R1

R1

R1

R1

R1

R1

R2

R2

R2

R2

R2

R2

R2

R3

R3

R3

R3

R3

R3

R3

R4

R4

R4

R4

R4

R4

R4

R5

R5

R5

R5

R5

R5

R5

R6

R6

R6

R6

R6

R6

R6

R8

R8

R8

R8

R8

R8

R8_fiq

R9

R9

R9

R9

R9

R9

R9_fiq

R10

R10

R10

R10

R10

R10

R10_fiq

R11

R11

R11

R11

R11

R11

R11_fiq

R12

R12

R12

R12

R12

R12

R12_fiq

R13

R13

R13_svc

R13_abt

R13_und

R13_inq

R13_fiq

R14

R14

R14_svc

R14_abt

R14_und

R14_inq

R14_fiq

PC

PC

PC

PC

PC

PC

PC

CPSR

CPSR

CPSR

SPSR_svc

CPSR

SPSR_abt

CPSR

SPSR_und

CPSR

SPSR_inq

CPSR

SPSR_fiq

通用寄存器

通用寄存器可以分为下面3类:未备份寄存器(The unbanked registers),包括R0~R7。备份寄存器(The banked registers),包括R8~R14。程序计数器PC,即R15。

未备份寄存器

未备份寄存器包括R0~R7。对于每一个未备份寄存器来说,在所有的处理器模式下指的都是同一个物理寄存器。在异常中断造成处理器模式切换时,由于不同的处理器模式使用相同的物理寄存器,可能造成寄存器中数据被破坏。未备份寄存器没有被系统用于特别的用途,任何可采用通用寄存器的应用场合都可以使用未备份寄存器。

备份寄存器

对于备份寄存器R8~R12来说,每个寄存器对应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例如,当使用快速中断模式下的寄存器时,寄存器R8和寄存器R9分别记作R8_fiq、R9_fiq;当使用用户模式下的寄存器时,寄存器R8和寄存器R9分别记作R8_usr、R9_usr等。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是不同的物理寄存器。系统没有将这几个寄存器用于任何的特殊用途,但是当中断处理非常简单,仅仅使用R8~R14寄存器时,FIQ处理程序可以不必执行保存和恢复中断现场的指令,从而可以使中断处理过程非常迅速。对于备份寄存器R13和R14来说,每个寄存器对应6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其中的一个是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共用的;另外的5个对应于其他5种处理器模式。采用记号R13_<mode>来区分各个物理寄存器:

其中,<mode>可以是下面几种模式之一:usr、svc、abt、und、irq及fiq。

寄存器R13在ARM中常用作栈指针。在ARM指令集中,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用法,并没有任何指令强制性的使用R13作为栈指针,用户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寄存器作为栈指

针;而在Thumb指令集中,有一些指令强制性地使用R13作为栈指针。

每一种异常模式拥有自己的物理的R13。应用程序初始化该R13,使其指向该异常模式专用的栈地址。当进入异常模式时,可以将需要使用的寄存器保存在R13所指的栈中;当退出异常处理程序时,将保存在R13所指的栈中的寄存器值弹出。这样就使异常处理程序不会破坏被其中断程序的运行现场。

寄存器R14又被称为连接寄存器(Link Register,LR),在ARM体系中具有下面两种特殊的作用:每一种处理器模式自己的物理R14中存放在当前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当通过BL或BLX指令调用子程序时,R14被设置成该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在子程序中,当把R14的值复制到程序计数器PC中时,子程序即返回。

当异常中断发生时,该异常模式特定的物理R14被设置成该异常模式将要返回的地址,对于有些异常模式,R14的值可能与将返回的地址有一个常数的偏移量。具体的返回方式与上面的子程序返回方式基本相同。

R14寄存器也可以作为通用寄存器使用。

程序计数器R15

程序计数器R15又被记作PC。它虽然可以作为一般的通用寄存器使用,但是有一些指令在使用R15时有一些特殊限制。当违反了这些限制时,该指令执行的结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由于ARM采用了流水线机制,当正确读取了PC的值时,该值为当前指令地址值加8个字节。也就是说,对于ARM指令集来说,PC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

由于ARM指令是字对齐的,PC值的第0位和第1位总为0。需要注意的是,当使用指令STR/STM保存R15时,保存的可能是当前指令地址值加8字节,也可能保存的是当前指令地址加12字节。到底是哪种方式,取决于芯片具体设计方式。无论如何,在同一芯片中,要么采用当前指令地址加8,要么采用当前指令地址加12,不能有些指令采用当前指令地址加8,另一些指令采用当前指令地址加12。因此对于用户来说,尽量避免使用STR/STM指令来保存R15的值。当不可避免这种使用方式时,可以先通过一些代码来确定所用的芯片使用的是哪种实现方式。

对于ARM版本4以及更高的版本,程序必须保证写入R15寄存器的地址值的bits[1:0]为0b00;否则将会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对于Thumb指令集来说,指令是半字对齐的。处理器将忽略bit[0],即写入R15的地址值首先与0XFFFFFFFC做与操作,再写入R15中。

还有—些指令对于R15的用法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指令BX利用bit[0]来确定是ARM指令,还是Thumb指令。这种读取PC值和写入PC值的不对称的操作需要特别注意。

程序状态寄存器

CPSR(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可以在任何处理器模式下被访问。它包含了条件标志位、中断禁止位、当前处理器模式标志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和状态位。每一种处理器模式下都有一个专用的物理状态寄存器,称为SPSR(备份程序状态寄存器)。当特定的异常中断发生时,这个寄存器用于存放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在异常中断程序退出时,可以用SPSR中保存的值来恢复CPSR。

由于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不是异常中断模式,所以它们没有SPSR。当在用户模式或系统模式中访问SPSR,将会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CPSR的格式如下所示。SPSR格式与CPSR格式相同。

N

Z

C

V

Q

DNM(RAZ)

I

F

T

M4

M3

M2

M1

M0

条件标志位

N(Negative)、Z(Zero)、C(Carry)及V(oVeRFlow)统称为条件标志位。大部分的ARM指令可以根据CPSR中的这些条件标志位来选择性地执行。各条件标志位的具体含义如表2所示。

表2 CPSR中的条件标志位

标志位

含  义

N

本位设置成当前指令运算结果的bit[31)的值

当两个补码表示的有符号整数运算时,N=I表示运算的结果为负数;N=0表示结果为正数或零

Z

Z=1表示运算的结果为零;Z=0表示运算的结果不为零。

对于CMP指令,Z=1表示进行比较的两个数大小相等。

下面分4种情况讨论C的设置方法:

在加法指令中(包括比较指令CMN),当结果产生了进位,则C=1,表示无符号数运算发生上溢出;其他情况下C=0。

在减法指令中(包括比较指令CMP),当运算中发生借位则C=0表示无符号数运算发生下溢出;其他情况下C=1。

对于包含移位操作的非加/减法运算指令,C中包含最后一次溢出的位数数值。

对于其他非加/减法运算指令,C位的值通常不受影响。

V

对于加/减法运算指令,当操作数和运算结果为二进制的补码表示的带符号数时V=1表示符号位溢出。

通常其他的指令不影响V位,具体可参考各指令的说明。

Q标志位

在ARMv5的E系列处理器中,CPSR的bit[27]称为Q标志位,主要用于指示增强的

DSP指令是否发生了溢出。同样的SPSR中的bit[27]也称为Q标志位,用于在异常中断发生时保存和恢复CPSR中的Q标志位。

在ARM v5以前的版本及ARM v5的非E系列的处理器中,Q标志位没有被定义。CPSR的bit[27]属于DNM(RAZ)。

CPSR中的控制位

CPSR的低8位I、F、T及M[4:0]统称为控制位。当异常中断发生时这些位发生变化。在特权级的处理器模式下,软件可以修改这些控制位。

1)      中断禁止位

当I=1时禁止IRQ中断。

当F=1时禁止FIQ中断。

2)      T控制位

T控制位用于控制指令执行的状态,即说明本指令是ARM指令,还是Thumb指令。对与不同版本的ARM处理器,T控制位的含义不同。对于ARMv4以及更高版本的T系列的ARM处理器,

T=0表示执行ARM指令。

T=1表示执行Thumb指令。

对于ARMv5以及更高的版本的非T系列的ARM处理器,T控制位含义如下:

T=0表示执行ARM指令。

T=1表示强制下一条执行的指令产生未定义指令中断。

3)      M控制位

控制位M[4:0]控制处理器模式,具体含义如表3所示。

表3控制位M[4:0] 的含义

M[4:0]

处理器模式

可访问的寄存器

0b10000

User

PC,R14一R0,CPSR

0b10001

FIQ

PC,R14_fiq-R8_flq,R7~R0,CPSR,SPSR_nq

0b10010

1RQ

PC,R14 _irq-R13 _irq,R12一R0,CPSR,SPSR_ irq

0b10011

Supervisor

PC,R14_ svc-R13 _svc,R12~R0,CPSR,SPSR_svc

0b10111

Abort

PC,R14_abt-R13_abt,R12~R0,CPSR,SPSR_abt

0b11011

Undefined

PC,R14_und-R13_und,R12~R0,CPSR,SPSR_ und

CPSR中的其他位

CPSR中的其他位用于将来ARM版本的扩展。应用软件不要操作这些位,以免与ARM将来版本的扩展冲突。

ARM体系中的存储空间

ARM体系使用单—的平板地址空间。该地址空间的大小为232个8位字节。这些字节单元的地址是一个无符号的32位数值,其取值范围为0到232—1。ARM的地址空间也可以看作是232个32位的字单元。这些字单元的地址可以被4整除,也就是说该地址的低两位为0b00。地址为A的字数据包括地址为A、A+I、A+2、A+34个字节单元的内容。

在ARM版本4及以上的版本中,ARM的地址空间也可以看作是231个16位的半字单元。这些半字单元的地址可以被2整除,也就是说该地址的最低位为0b0。地址为A的半字数据包括地址为A、A+1两个字节单元的内容。

各存储单元的地址作为32位的无符号数,可以进行常规的整数运算。这些运算的结果进行232取模。也就是说,运算结果发生上溢出和下溢出时,地址将会发生卷绕。

ARM存储器格式

在ARM体系中,每个字单元中包含4个字节单元或者两个半字单元:1个半字单元中包含两个字节单元。但是在字单元中,4个字节哪一个是高位字节,哪一个是低位字节则有两种不同的格式:big-endian格式和little-endian格式。在big-endian格式中,对于地址为A的字单元包括字节单元A、A+1、A+2及A+3,其中字节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A+1、A+2、A+3;地址为A的字单元包括半字单元A、A+2,其中半字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A+2:地址为A的半字单元包括字节单元A、A+1,其中字节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A+1。

在little-endian格式中,地址为A的字单元包括字节单元A、A+1、A+2及A+3,其中字节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3、A+2、A+1、A;地址为A的字单元包括半字节单元A、A+2,其中半字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2、A;地址为A的半字单元包括字节单元A、A+1,其中字节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1、A

ARM处理器包含多少寄存器?每种模式下又有那些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作用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学习ARM寄存器吧!相信看完这篇文章后你会有所收获。
ARM处理器共有37个寄存器。
它包含31个通用寄存器和6个状态寄存器。

=======================================================================================
Usr         System         Supervisor      Abort         Undefined         IRQ           FIQ
----------------------------------------------------------------------------------------------------------------
R0          R0             R0              R0            R0                R0            R0
R1          R1             R1              R1            R1                R1            R1
R2          R2             R2              R2            R2                R2            R2
R3          R3             R3              R3            R3                R3            R3
R4          R4             R4              R4            R4                R4            R4
R5          R5             R5              R5            R5                R5            R5
R6          R6             R6              R6            R6                R6            R6
R7          R7             R7              R7            R7                R7            R7
R8          R8             R8              R8            R8                R8            R8_fiq
R9          R9             R9              R9            R9                R9            R9_fiq
R10        R10          R10            R10         R10              R10          R10_fiq
R11        R11          R11            R11         R11              R11          R11_fiq
R12        R12          R12            R12         R12              R12          R12_fiq
R13        R13          R13_svc   R13_abt  R13_und    R13_irq   R13_fiq
R14        R14          R14_svc   R14_abt  R14_und    R14_irq   R14_fiq
PC          PC            PC             PC            PC                PC            PC
CPSR    CPSR        CPSR        CPSR      CPSR           CPSR      CPSR
                           SPSR_svc        SPSR_abt      SPSR_und          SPSR_irq      SPSR_fiq
=======================================================================================
1.通用寄存器的分类:
a.未备份寄存器,包括R0-R7
    对每个未备份寄存器来说,在所有的模式下都是指同一个物理寄存器(例如:Usr下的R0与FIQ下的R0是同一个寄存器)。在异常程序中断造成模式切换时,由于不同模式使用的是相同的物理寄存器。这可能导致数据遭到破坏。未备份寄存器没有被系统作为别的用途,任何场合均可采用未备份寄存器。
b.备份寄存器,包括R8-R14
    对于备份寄存器R8-R12来说,除FIQ模式下其它模式均使用相同的物理寄存器。在FIQ模式下R8_fiq,R9_fiq,
R10_fiq,R11_fiq,R12_fiq。它有自己的物理寄存器。
    对于R13和R14寄存器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物理寄存器(System与Usr的寄存器相同)当异常中断发生时,系统使用相应模式下的物理寄存器,从而可以避免数据遭到破坏。
   R13也称为SP堆栈指针。
   R14也称为LR寄存器
c.程序计数器,PC
   PC寄存器存储指令地址,由于ARM采用流水机制执行指令,故PC寄存器总是存储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由于ARM是按照字对齐故PC被读取后的值的bit[1:0]总是0b00(thumb的bit[0]是0b0)。

2.程序状态寄存器
程序状态寄存器包含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和备份状态寄存器。
a.CPSR(程序状态寄存器)
CPSR在任何处理器模式下都可以被访问。其结构如下:

  31 30 29 28  ---   7   6   -   4   3   2   1   0
         I   F       M4  M3  M2  M1  M0

N(Negative)、Z(Zero)、C(Carry)以及V(oVerflow)称为条件标志位。ARM指令根据CPSR的条件标志位来选择地执行。

CPSR条件标志位
=======================================================================================
条件标志位                   含义
----------------------------------------------------------------------------------------------------------------
N                            N=1 表示运算结果为负数,N=0 表示运算结果为正数。
Z                            Z=1 表示运算结果为0, Z=0 表示运算结果为非零。
C                            C=1 表示运算结果产生了进位。
V                            V=1 运算结果的符号位发生了溢出。
Q                            在ARMv5 E系列版本中Q=1 表示DSP指令溢出。
                             在ARMv5以前的版本中没有Q标志位。
=======================================================================================
以下指令会影响CPSR的条件标志位
(1)比较指令,如: CMP、CMN、TEQ、TST等。
(2)当一些算术逻辑运算的目标寄存器不是PC时,这些指令会影响CPSR的条件标志位。
(3)MSR与MRS指令可以对CPSR/SPSR进行操作。
(4)LDM指令可以将SPSR复制到CPSR中。

CPSR的控制位
=======================================================================================
控制位                        含义
----------------------------------------------------------------------------------------------------------------
I                             I=1 禁用IRO中断
F                             F=1 禁用FIQ中断
T                             ARMv4以上T版本T=0 执行ARM指令,T=1执行Thumb指令。
                              ARMv5以上非T版本T=0 执行ARM指令,T=1表示下一条指令产生未定义指令中断。M[4:0]                        控制处理器模式
                              0b10000      User
                              0b10001      FIQ
                              0b10010      IRQ
                              0b10011      Supervisor
                              0b10111      Abort
                              0b11011      Undefined
                              0b11111      System
=======================================================================================
b.SPSR(备份状态寄存器)
SPSR的结构与CPSR的结构相同,SPSR是用来备份CPSR的。

网友:


网友:
    RDIMM内存上用的是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