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7 3d模型怎么设置

楼主(2021-07-15):
这里的元件高度也删除不掉,编辑封装里面没有高度属性,点元件属性还是有0.8mm的高度属性

还有元件模型怎么导入,没看到大家说的file-cell的菜单入口,直接在这里选中元件导入元件模型不会显示

楼主:
如图,3d视图只看到这个

楼主:
只有在封装预览视图才能看到3d只要出来就是这个,怎么换都换不上去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网表文件导入后没有保存pcb。。。。。。

楼主:
瞎折腾半天。。。

楼主:
这算不算个bug

网友(2021-09-02):
想知道你这个能导入异形元件3D么  怎么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