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应用32位MCU系列MM32SPIN160C

楼主(2021-07-15):
采用高性能为内核为M0的32位微控制器,5V输出的LDO稳压器、三组具备有自举二极管的N通道半桥栅极驱动器。mcu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72兆赫兹,内置SRAM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MM32SPIN160C产品包含1个12位的ADC、1个比较器、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16位基本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1个SPI接口和1个UART接口。MM32SPIN160C产品提供QFN32封装形式,该产品适合于三相永磁无刷电机和电动工具等多种应用场合。
MM32SPIN160C特征
•内核与系统
–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
–单指令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硬件除法器(32Bit)
–单指令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存储器
–高达32K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高达4K字节的SRAM!
–2.0V~5.5V供电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外部2~24MHz高速晶体振荡器8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72MHz高速振荡器
–内嵌40KHz低速振荡器
•低功耗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 5V LDO 稳压器
– 输入电压最高13.5V
• 三组N 型半桥式栅极驱动器(GATE-DRIVER)
– 三相栅极驱动器
– 支持电压UVLO 保护
– 1A/1A SINK/SOURCE 三相栅极驱动电流
• 96 位的芯片唯一ID(UID)
• 采用QFN32 封装

MM32SPIN160C引脚

内置的SRAM
内置最大可到4K字节的静态SRAM。
它可以以字节(8位)、半字(16位)或字(32位)进行访问。SRAM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
•数据总线上最大可到2K字节的SRAM。可以被CPU或者DMA用最快的系统时钟且不
插入任何等待进行访问

闪存主要特性
•高达32K字节闪存存储器
闪存接口的特性为:
•带预取缓冲器的数据接口(2×64位)
•选择字节加载器
•闪存编程/擦除操作
•访问/写保护
•低功耗模式

FLASH读操作
嵌入式flash模块可以像普遍存储空间一样直接寻址访问。任何对Flash模块内容的读操作都须经过专门的判断过程。
取指令和取数据都是通过AHB总线读取访问,能够按照Flash访问控制寄存器(FLASH_ACR)中得选项所指定的方式执行:
•取指:预取值缓冲区使能后可提高CPU运行速度
•潜伏期:等待位的个数,保证正确的读取。

网友:
嵌入式flash模块可以像普遍存储空间一样直接寻址访问。任何对Flash模块内容的读操作都须经过专门的判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