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7-16):
我不明白变压器应该只有在交变电压时才会工作 但是开关电源中把PWM IC 输出端接到变压器初级上 进入PWM IC的是已经整流滤波的直流。难道PWM 调制得到的高频算 交变么?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与普通电源变压器的作用基本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反馈绕组,这个反馈绕组提供一个正反馈信号给PWM IC使其与初级绕组一起产生高频振荡,使得进入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直流带有很大的交流成分,这个高频交流成分经变压器磁心隔离后在次级形成一个纯净的高频交流电,整流滤波后供给用电设备。

因为频率很高,比起普通工频电源,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与滤波电容都大为减小。

网友:
1、变压器工作的原理是: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开关管,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进行高频开关导通,使得高频电流流入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原边,从而是变压器副边产生感应电流,经过整流后就可以得出需要的电压或多路电压。

2、PWM(脉冲宽度调制)是高于50Hz的频率,这样就可以是变压器的体积变小,而且工作效率也会大大的提高。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功能是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作为一种主要的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和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根据传送功率的大小, 电源变压器可以分为几档:10kva以上为大功率,10kva~0.5kva为中功率,0.5kva~25va为小功率,25va以下为微功率。 传送功率不同,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也不一样,应当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