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方差用std  或var 求出的结果和公式算出来的不一样

楼主(2021-07-16):
请问如何用matlab求一组数据的均方误差,方差,用std 或var 求出的结果和公式算出来的不一样?
如[123   154  142  586  684  571  984 321 127],如何求得其均方误差,方差?求指导

网友:
不会吧,都是方差啊,怎么会结果不一样呢

网友:
方差的公式是:实际值与期望值之差的平方和再除以N
这个公式是针对度量总体(population)的,而matlab的函数var和std认为操作数是度量总体的一个样本(sample),所以使用的公式为实际值与期望值之差的平方和再除以(N-1)。

具体使用哪个定义,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std是标准差,var是方差,方差和标准差都有有偏和无偏,var(data,1)表示有偏方差,var(data)和var(data,0)效果一样,是无偏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