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如何把把封装添加到PCB板上?

楼主(2021-07-16):
pads中如何把把封装添加到PCB板上?

网友:
eco toolbar >> add component

网友:
原则上,在正常模式下,想在PCB中增加封装只能从原理图添加

如果直接在PCB中添加,则同楼上所说,点击工具栏上那个飞线图标,弹出提示框点确定后就可以了

进入ECO模式可以自由添加元件网络等,不受规则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