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pice9.2时,在库中找不到所需的元器件怎么办

楼主(2021-07-16):
使用Pspice9.2时,在库中找不到所需的元器件怎么办

网友:
看一看是否所有的库都已加上,如果没有,加上所有的库。如果还没有,就去所需要的元件的生产公司的网站,看看有没有pspice模型,有的话下载下来,加载到pspice库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看一看是否所有的库都已加上,如果没有,加上所有的库。

网友:
tools--pcb decal editor 然后file--open decal 找你做好的封装名,重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