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移植linux(续)

楼主(2021-07-16):
好,固化好u-boot之后就可以移植linux,直接在社区选一个linux的源码包下载下来,我之前一直用的都3.1版本的,实在linux在3.0时代开始后更新得太快了。

           但是也是由于更新得快,在3.1版本惊奇地发现linux支持openrisc架构的CPU了,也就是支持开源开到底了~

           下载好后扔进虚拟机里面解压好

        然后又要稍微改改代码了~

        openrisc-3.1\arch\openrisc\boot\dts

        打开吧,文件名字就懒得修改了

            这个是or1200平台相关的device-tree文件,具体在附件上传宋宝华老师对device-tree文件的详细解释的一篇blog

        第8行,uart波特率,u-boot设置成什么这里就设什么吧,要不等u-boot启动完转到linux启动时波特率改了又得改串口工具的波特率,来回切换麻烦,而且关键我板子跑不了更高的速度了~

        12行,我在wishbone上SDRAM的地址是0,这里@0

            14行,因为我的SDRAM容量是128M,所以这里reg后面的值为0x1000000,对于自己板子RAM的容量要设置好,不然在linux启动内存检测的时候会爆掉

             23行,CPU运行频率,在synthesize时的PLL或DLL的频率是多少就设置多少,我这里是40M

            38行,wishbone上UART的地址是0x90000000,所以这里@90000000

        对应40行,UART16550用到的地址范围是0x90000000~0x91000000,具体这个device-tree文件如何去写在后面宋老师的blog中慢慢细读吧。

            41行,UART使用的中断号,在rtl文件or1200_soc_defines.v中定义的

        中断号,我UART使用的是2号中断。

        42行,UART的频率,我的是40M

        再下面的就是opencores社区ethmac_latest.tar.gz的描述,如果用的是这个ipcores来驱动网卡phy芯片的话,这里修改成自己soc中wishbone总线地址和ethernet使用中断号即可。

            再往下的在移植linux的时候先屏蔽掉,是gpio controller和i2c controller的描述,等成功移植好linux再回过头在soc上加入其它外设控制器,再把device-tree丰富起来~

            Device-tree简单地就修改到这里了~

        然后就轮到目录openrisc-3.1\arch\openrisc\mm下

            Open 之,

         84行加入EXPORT_SYMBOL宏,要不在后面写驱动的时候加载模块会提示找不到__ioremap()函数。

            往下点

        111行,这里也加

        OK!

            继续,目录\openrisc-3.1\arch\openrisc\support\initramfs\etc\init.d下的rcS文件,修改这个脚本文件

        在最后加上,为了查看自己编写的驱动模块信息时不报错,修改到此

        惯例,先在or1ksim上试试启动linux,在镜像的桌面Get_start.txt中有在or1ksim上仿真的流程。

            直接copy入终端一步步完成就OK啦,顺利就可以直接看到linux的booting messages

        好了,or1ksim的仿真就不贴图了,然后回到我们修改过的linux源码目录来,打开terminal吧~

        cd进内核目录后先自行看看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 ARCH=openrisc CROSS_COMPILE=or32-linux-

            这些都是linux3.1版本关于openrisc架构的内核配置,熟悉内核配置的话可以自己配置了,反正我是不怎么熟,要用到的时候还要去google选项的意义。

            其实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动,后面添加别的外设控制器的时候再去配内核选项,然后exit。

        退出来就可以直接make

        最后会生成vmlinux.bin文件,

            然后就是用这个vmlinux.bin制作成u-boot识别的镜像。

        首先,在编译过的u-boot目录u-boot-XX.XX\tools中看能否找到mkimage这个文件

        然后打开terminal中,将这个mkimage复制到/usr/bin中

            测试mkimage

        一切正常!!!!!!

        然后在镜像出输入相关的命令

            mkimage -A or1k -O linux -T kernel -C none -a 0x0 -e 0x100 -n 'Linux for OpenRISC' -d vmlinux.bin uImage

            这样就可以利用u-boot去download并启动linux镜像了。

        现在把制作好的u-boot镜像uImage单独拉出来放着。

            然后在windows用一个叫做tftp32的程序来提供tftp网络服务器

        设置好本机IP和uImage路径,

        接下来就在u-boot上输出命令来load进uImage

        然后输出bootm,可以看到启动信息

            至此,基本上kernel是通的了。

            由于现在我的水平问题,理论基础不足的关系,还没得涉及到linux kernel方面的东西,所以现在也在继续恶补当中,想法是先从学习怎么去写设备驱动,然后回去再学习kernel

            然后在下一次我们回过头在SOC上添加gpio模块去,然后绑到板子上的LED灯去写第一个的GPIO字符驱动程序吧~

        Blog写到这里差不多追上我现在学习到的东西了,所以还是要勉励自己多花时间去学~

            介绍一下我现在在看的教材吧~

        《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第2版》宋宝华,宋老师现在在编写第三版了,书出来的时候必须去买了~

            《Linux设备驱动程序第三版》,传说中的LDD3,啃吧······

        《The_C_Programming_Language》,不断重复地看,加深C应用能力······

            《C Primer Plus》,巨厚巨经典的一本书,不解释,啃······

        《操作系统精髓与设计原理第5版》,补充地看操作系统概念······

        希望大家还有更好的建议和好书推荐推荐~

网友:
    or1200移植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