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极性和接线方式及其应用

楼主(2021-07-16):
       电流互感器是使用在电力系统中把大电流转换成小的电流,主要是相接在继电器及测量仪器中,把两者的高压系统隔离,电流互感器的极性与电流保护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农电系统中,电流保护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掌握好极性与保护的关系。
       电流互感器在交流回路中使用,在交流回路中电流的方向随时间在改变。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指的是某一时刻一次侧极性与二次侧某一端极性相同,即同时为正、 或同时为负,称此极性为同极性端或同名端,用符号“*”、“-” 或“.”表示。(也可理解为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方向关系)。按照规定,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圈首端标为L1,尾端标为L2;二次线圈的首端标为K1,尾端标为K2。在接线中L1和K1称为同极性端,L2和K2也为同极性端。电流互感器同极性端的判别与耦合线圈的极性判别相同。较简单的方法例如用1.5V干电池接一次线圈,用一高内阻、大量程的直流电压表接二次线圈。当开关闭合时,如果发现电压表指针正向偏转,可判定1和2是同极性端,当开关闭合时,如果发现电压表指针反向偏转。一相式电流保护的电流互感器主要用于测量对称三相负载或相负荷平衡度小的三相装置中的一相电流。电流互感器的接线与极性的关系不大,但需注意的是二次侧要有保护接地,防止一次侧发生过电流现 象时,电流互感器被击穿, 烧坏二次侧仪表、继电设备。但是严禁多点接地。两点接地二次电流在继电器前形成分路,会造成继电器无动作。因此在相关文件中规定对于有几组电流互感器连接在一起的保护装置,则应在保护屏上经端子排接地。如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并且几组电流互感器组合后只有一个独立的接地点。
       在使用中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不许接熔断器,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就拆下电流表、继电器等设备。
       以上内容由普科科技PRBTEK整理,公司致力于示波器测试附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涵盖产品包含电流探头、差分探头、高压探头、无源探头、电源纹波探头、柔性电流探头、近场探头、逻辑探头、功率探头和光探头等,满足客户多样化测试需求,库存充足,价格合理。详情访问官网www.prbtek.com

网友:
    电流互感器在交流回路中使用,在交流回路中电流的方向随时间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