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恒流源电源的输出电流

楼主(2021-07-16):
我需要给3串并联led供电,需要恒流源。(3串led测试的时候用30v,测出电流15mA,功率是4W),不懂该如何选择恒流源。。。还有市场上的恒流电流都太大了,怎么降低恒流源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电流和输出功率可通过CS脚的RS电阻进行调节

网友:
    我觉得还是将LED灯并联使用吧~

网友:
    换合适的IC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