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已layout 好的板子进行修改?

楼主(2021-07-16):
如何对已layout 好的板子进行修改?

网友:
    那要看你要改什么,你这个问题太通俗不易懂了。

网友:
    不清楚你想问什么

网友:
    为确保原理图与PCB 一致,先在原理图中进行修改,然后导出netlist,再在PCB 中导入,但要注意,如果要删除某些网络或零件,则需手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