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类型及选型方法

楼主(2021-07-16):
在PCB板中电阻的选型应当如何考虑?

网友:
简单来说,电阻就是指电流在电路中所遇到的阻力,或者说是指物体对电流的阻碍能力。电阻越大,电流所遭到的阻力就越大,因而电流就越小。反之,电阻越小,电流所遭到的阻力就越小,因而电流就越大。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用希腊字母“Ω”表示。
电阻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热能。
1.作为发热元件用于产生热量;
2.控制电路电流和电压:
把电阻和某一器件串联,可以分压,减少该器件上的电压。
把电阻和某一器件并联,可以分流,减少该器件上的电流。
3.在不同的电路里起的作用不一样。
就派生出不同的名称:
分压电阻,分流电阻,能耗电阻,再生电阻,光敏电阻,热敏电阻,......

1.固定电阻器
固定电阻器的电阻值是固定不变的,一经制成不再改变。它的种类繁多.可按其电阻体材料、结构形状或用途的不同进行分类。
2.可变电阻器
可变电阻器又称半可调电阻器,它的阻值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手动调整,主要用在阻值不需经常变动的电路里,用来进行工作点的精确调整(如晶体管的偏流或偏压)或电压定位。
3.敏感型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的电阻值随所处环境的某种物理量(如温度、湿度、光强、电压、气体浓度等)的变化而变化,也称电阻型敏感元件。这类电阻器在自动检测和控制电路中应用广泛。
4.特种电阻器
所谓特种电阻器,是指这种电阻器不同于普通固定电阻器的阻流或降压的功能,而是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例如熔断电阻器,当过流时会起保险丝的熔断功能。此外,还有功率型电阻器、水泥电阻器等。
5.电路中的上下拉电阻是什么?
上拉电阻一般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芯片管脚的电路中的电阻,还起限流作用,指器件的输入电流。
下拉电阻一般是指一端接芯片管脚一端接地的电阻,指器件的输出电流。
通常说是上拉增大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
作用:通常的作用是将信号线强制拉至某个电平,以防止信号线因悬空而出现不确定的状态,继而导致系统出现不期望的状态。
实际应用:在实际应用中,10K欧姆的电阻是使用数量最多的拉电阻。需要使用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主要取决于电路系统本身的需要,比如,对于高有效的使能控制信号(EN),我们希望电路系统在上电后应处于无效状态,则会使用下拉电阻。
假设这个使能信号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如果悬空的话,此信号线可能在上电后(或在运行中)受到其它噪声干扰而误触发为高电平,从而导致电机出现不期望的转动,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此时可以增加一个下拉电阻。而相应的,对于低有效的复位控制信号(RST#),我们希望上电复位后处于无效状态,则应使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