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CB的线和孔复制到别的PCB上,特别是主芯片相同的,可以节省很多走线时间!

楼主(2021-07-16):
1,先选中Filter,在Object项目中只选择Vias,Stitching Vias, Tacks。
2,再选中要拷贝的线和孔,点右键,选Make reuse。此时会出线一个对话框,随便输入什么(这是你拷贝的线的名称)。

3,打开你要画的PCB,左键点Design Toolbar,在它的子菜单中左键点 Make Like Reuse 此时再出线一个对话框,选中你刚刚拷贝的线的名称,点打开,就可以了。再通过坐标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4,以上之后线就搞定了,但是你拷贝的线是个整体,你想移动其中任何一个必须要先把整体拆开。先选中这个整体,点右键,再用左键点 Break Reuse。这样就OK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
    这就是模块复用呀,确实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学会了会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而且一个公司做哪种类型的产品和用的元器件基本都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重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