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选择 PCB 与外壳接地的点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1-07-16):
    适当选择 PCB 与外壳接地的点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就近原则吧

网友:
    这还有啥原则啊

网友:
    选择 PCB与外壳接地点选择的原则是利用chassis ground 提供低阻抗的路径给回流电流(returning current)及控制此回流电流的路径。例如,通常在高频器件或时钟产生器附近可以借固定用的螺丝将PCB的地层与chassis ground做连接,以尽量缩小整个电流回路面积,也就减少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