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对画好的板子怎么挖槽?

楼主(2021-07-16):
AD对画好的板子怎么挖槽?, F2 H  z: `$ O

网友:
在闭合区域用快捷键TVB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在keepout层去添加闭合区域不要勾选板框属性

网友:
画好的板子挖槽,不会把走线弄坏吗

网友:
    一般板子的结构都是结构工程师提供的,然后我就是拿到板子先把需要挖槽的地方keepout出来,然后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