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lot函数一共能调用多少种颜色?

楼主(2021-07-16):
    我知道plot函数代表不同颜色的标示符一共有八种:
标记符    颜色
r             红
    g            绿
    b            蓝
    c          蓝绿
m         紫红
    y           黄
    k           黑
    w          白
那么,除了这八种之外,我还想设第九种甚至更多怎么办?
    而且,背景色一般是白色,如果把图形设成白色,会显示不出来,因此实际可用的只有七种,对吧

网友:
    那就多了吧

网友:
    不是三色可以配出很多颜色的吗

网友:
    这些只是可以用字母设的,你可以用RGB来指定任意颜色。你也可以改背景色再画白线。  plot(1:10,'Color',[0.4 0.5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