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这个情况下的门电路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2021-07-16):
如果一个门电路,输入高电平阈值是2.0V,输入低电平阈值是0.8V。那么如果输入一个1.2V 的电平,请问门电路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
    银生如梦,你就想在天堂和地狱夹缝里不出来呗

网友A:
    应该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啥叫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看过MOS的datasheet就知道了,Vth是一个范围值,和温度是有关系的,小于0.8和大于2.0是保证MOS的关断和打开,这是标准。
在这两个值中间,由于器件结温或者门电路自身电气特性或者其他因素的不同,不能保证MOS的开关状态,也就不能保证逻辑的判定了